宏基5560自动触发,但掉电。

楼主(2009-05-06):
这个机器每次一插外接电源的时候就自动触发了,有的时候能显示甚至可以进系统,有的时候刚看到开机画面就掉电,或者还没亮就掉电了。另外只要掉电后再按开机按钮就没反映。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
自动触发有可能COMS电池没电,或者主板硬件损坏有关,至于掉电,那就检查一下板子是不是有虚焊的芯片或者桥空焊问题,自己一一排查一下,

网友:
手头有一台明基S72的本, 进水,故障就和你说的一样, 还弄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