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越维修平台

楼主(2009-05-06):
我在网上看到个智越维修平台,想知道一般的主板维修BIOS编程能够胜任吗?

网友:
小孩子玩的东西,业余爱好可以玩玩。

网友:
一、第九代超级Bios编程器,搭载最新的VSI 4.7版烧写引擎支持所有的主板BIOS芯片。速度更快、更稳定。软件在线升级,我们将随时升级驱动以免对日新月异的BIOS芯片。
二、内置SDR DDR DDRII内存SPD数据修复仪,去掉了选择跳线完全智能化,简化得了用户操作不会跟以往版本必须靠跳线选择内存型号导致的误操作问题。智越采用智能识别技术自动识别。

三、双座双电压,自惊云系列开始我们的产品都采用双座双电压,将高频电路与低频电路完全分离避免了高低频干扰问题。

四、双座基础在加一个万能烧录座,智越的第三个万能座用来烧录各种特殊串行芯片诸如笔记本密码芯片24RF系列 24C 25C 93系列。新一代驱动软件将在2008年3月底发布将支持新一代SPI FLASH BIOS。
五、并口+USB 1+2模式双通讯,一改往日纯并口通讯带来的问题,以并口为主USB为辅,通过并口提供的板载电压弥补USB供电不足,同时底层通讯代码全部经由USB接口传输,烧写速度再创新高。

六、内置最强大的液晶编程器,支持市面上所有的液晶驱动板,更提供了品牌液晶显示器驱动板的修复和支持,诸如三星 LG 飞利浦 清华同方 联想 HP SONY等品牌液晶。

七、液晶MCU读备份功能,很多ISP液晶编程器只能邪不能独,在收集备份文件方面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在BenginEprom的百变引脚术支持下智越支持mcu读取备份功能诸如n68f63n winbond78e56等芯片的数据读取。
八、液晶显示器在线烧写 crt在线调试功能,支持经由数据线免拆烧写液晶数据同时也提供了多种品牌CRT显示器在线调试功能。
九、第九代笔记本解密系统,针对IBM SONY HP COMPUTD等笔记本的新算法,笔记本解密功能可完全还原超过16位以上的密码算法字符串,优化过的24RF系列烧录时许更可修复0175等多种错误。

十、同样支持各种打印机 复印机 交换机控制芯片的修复功能,智越再次功能之上又增加了笔记本电池技术芯片的清零功能,BenginEprom小组真正的站在用户角度开发产品,十大功能融为一体。

如果说惊云开辟了一个多功能维修平台时代,那么智越则开辟了一个多功能 全功能 智能化的维修系统时代。一套智越全功能维修平台相当于购买了,Bios编程器 内存spd数据修复仪 笔记本解密编程器 液晶显示器维修仪 crt显示器调试仪 ibm 0175修复工具 笔记本电池修复仪 mcu数据拷贝机。这些工具是芯片级维修所必备的,如果一一去购买有需要多少投资呢?试问市面上又有哪一款产品集成如此之多的功能。智越全功能维修平台真正为您节省每一笔工具投资。

网友:
说的很神奇~

但里面发现了错别字~

网友:
可玩不可用,
这是我的评语。

网友:
呵呵,这种东西不好说。玩玩可以的,用还是免了吧。做业务最少也要用280U

网友:
我买了一个,怎么说呢,应付台式机还是可以的。笔记本没有修,所以不知道对笔记本的BIOS支持得如何?

网友:
楼上可否介绍几款好用点的编程器呢?

网友:
防忽悠热线-------12315转110

网友(2009-10-31):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过,还行,主板和显示器使用绰绰有余,记得有次修笔记本0188没有成功,24RF08芯片写不进去。楼主有驱动吗?我这个已经很久没用了,现在驱动程序不在了,能帮我传上来吗?谢了

网友:
这个是 www.home2001.net 搞的。比知道能不能用通用的adapter. 如果它只能配简易的,要焊一下才能用的adapter就不好了。先看看adapter吧。

网友:
怎么坛子里都推荐西尔特的啊,有没有别的牌子可选择呢?炜煌的如何啊?

网友(2010-01-28):
Home2001.net网站打不开了。

网友:
越垃圾的东西,越把自己说的很神奇。似乎创新了整个行业一样。

网友:
多少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