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的问题?

楼主(2009-05-06):
接到客户的一台HP6515B的机器,插上充电器网卡就可以用,可是拔掉充电器网卡就自己禁用了,请问高手这是什么原因?我系统重装过了,如果插充电器网卡可以上网的!紧急请高手指点!!!!!!!!!!!!!!!!!!!!!!!!!!!!!!!
系统重装

网友:
升级下BIOS吧,有的机器有这个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