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SGX-MX 不过DDR内存, 却可用SD内存内存 C1--00

楼主(2009-05-06):
请问各位大大

小弟有块主版

它是可以使用 DDR 及 SD 两种规格内存

問題如下:

小弟使用SD内存可以开机, 而使用DDR内存时却无法开机

除错卡灯号显示 C1 然后马上跳 00

各位大大有知道怎处理的嘛??  麻烦大大帮忙给点方向维修

网友:
主板上你看看在SD 和DDR之间是否有个跳线,是跳它们的供电电压的

网友:
可能有 元件损坏了

网友:
把内存全部拿下来上CPU负载测内存VTT参考电压看是否在1.4V--1.6V之间

网友:
应该是跳线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