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70独立显卡花屏现象

楼主(2009-05-06):
本人有一DELL m70,出现
笔记本
花屏现象,找人修过,有简单的虚竖线,但是用了两三个月后,故障依旧,我想发到咱网站的维修部去修,请老师,给我说说到底是哪里的问题,能彻底修复吗??
笔记本

网友:
重做显卡BGA或者换显卡,然后再把风扇改成长 转。。就这样。。最好是先确定一下屏的好坏。

网友:
维修没有100%。
就算新生产的东西,也不能保证100%修复和保修期内100%不出问题~~

网友(2009-07-02):
虚竖线,一般显存不良的问题大,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