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新M616解密求助

楼主(2009-05-06):
接修夏新M616笔记本一台。开机提示:“请输入指纹密码”。CMOS放电,拔掉指纹扫描板都不行。想刷BIOS但找不到程序。请前辈指导一下,如何解决此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晕!沉得太快了,顶起先。

网友:
指纹密码是存在硬盘上的吧,它有个软件要安装的你可以换个硬盘试试,应该跟一键还原差不多的软件是装在隐藏分区里的。

网友:
谢谢小曾的回复。硬盘我也换过了。担仍提示输入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