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闪龙2600+怎么只显示1.1G

楼主(2009-05-06):
今天收了一块闪龙2600+发现在我的电脑属性里只显示1700+主频1.1G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指点

网友:
133或166外频才行。

网友:
该不会CPU是假的吧

网友:
你能造出假的U,你绝对是世界首富

网友:
正常的,你跳到166或200就OK了

网友:
我有块3000+,在系统里面显示800M。CPU—Z都不能正确显示CPU型号。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在CMOS里面把CPU倍频修改,电压增加。就一切OK了。你可以去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