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52V液晶维修记!

楼主(2009-05-06):
在客户那里拿回来一台 AOC 152V液晶,表现为开机能看到四周有一些波纹,然后就黑屏。用一字螺丝刀把面板挢开,把屏底的4颗底座螺丝拆下,然后就可以把屏连屏闭盖一齐拿下了,把屏盖两边各两颗螺丝拆下,把屏盖取下,小心两支灯管和屏线,然后就可以把驱动板和电源高压一休板拆下来了。拆出来后先重插了下屏线,点机,还是一样的情况。。经仔细检查,发现输出滤波电容有两只16v 1000u鼓包。。手上有16V2200U的换上,,另两只16V100U好像正常,但已经用多年了,也一齐换掉。把这四颗电容换好,接好,开机能亮了。有AOC的那个LOGO出来了,接数据线,能显示了。最后把它全部装回去,试了两个小时,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