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AL1706A

楼主(2009-05-06):
开机绿灯亮,有显示,一会儿变成黑屏,但绿灯还亮,电源电压5。2V,12。5V,电容都换000--.........1000uF,8
请大师指点,谢谢。
黑屏

网友:
C5707 FU9024 保险电阻 升压线圈 灯管 场管检查了吗? ,用好的高压板试下确定故障点在那。
BENQ的好多都是通病容易排查的。

网友:
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