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2主板 M2VLE无复位

楼主(2009-05-06):
上检测卡CPU不过,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信号,主板各供电正常,各位帮忙看下,给我个思路

网友:
先加焊下桥,如果还是不行检查CPU供电以及CPU座

网友:
CPU供电正常,CPU的PG跟复位是lco7a这个IC控制的,没有输出

网友:
lco7a???
LZ是不是看错了型号哦
没有见过这样的IC

网友:
看下IO 一般我们这是这样来检测的.
CPU电压正常,看上温速度快就是IO坏.慢一般来说就是时钟.
AM2的板很多都是集成了时钟,这时就要看是不是哪个门电路坏了.
LZ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没听说过.你是不是看错了..

网友:
有什么不对之处请指出.好让我知道自己的错误.谢谢

网友:
GA(AM2)唯一的VIA芯片组!
你是看跑码情况吗!!
把内存和显卡插上看看啊 !
我记得GA有一款板子要插内存和显卡才开机的!!(只记得是VIA芯片组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是经过一个电容偶合过来的,上CPU后内存电压有0.7V左右电压,那个芯片是lc07a,我看错了,主板整个没有复位...

网友:
刷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