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G200显示器高压保护

楼主(2009-05-06):
一台SONY G200的17寸纯平彩显,冷机开机进系统后显示正常,但是大概5分钟左右就黑屏,指示灯由绿色常亮变成橙色闪烁,这时按电源开关关机再开机画面又可以显示正常,大约半分钟后又会出现黑屏,指示灯闪烁。现在把高压保护的的D517断开,开机长时间都可以正常显示。请教一下大家如果就这样断开会不会对显示器造成影响?谢谢!

网友:
已经正常使用2天了,呵呵!但愿不会出现问题。以后大家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怎么不检测下D517是否损坏呢?
再顺着此路检测,没有几个件的。

假设电压失控,引起显像管爆炸。。。。。
我不是在吓你哈。

显示器报废是小事,安全重于泰山。

网友:
建议不要断开,高压太高对人体有害。再查一查,因为健康最重要。

网友:
同意,当时我们老师说高高压过高会影响人的进化

网友:
还是修好的好,,,要不生产商就省。。。。。。。。。。。。。。。。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试试吧,我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