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不通电

楼主(2009-05-06):
IO已换;晶振已换;还是不通电;快!快!非常急!!!

网友:
换SB啊
计时电阻电容也换换

网友:
强行通电可以用的;一切正常;就是通不了电,烦!烦!烦!

网友:
跑开机电路啊。pci14脚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
新手区很专题区有修不上电的帖!!!!!
以后在看到这样毫无内存的求助提问帖,一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