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AR-158X复印机扫描架无复位

楼主(2009-05-06):
一台夏普AR-158X复印机换了一支曝光灯管装上去后,扫描架没有复位信号,扫描架回到原始位置后得不到复位信号扫描驱动电机不停的转动,发出咯咯声,故障代码L1,曾用代码63-1和1-1试过运行正常,就是没复位信号,复位开关是一个光电耦合器,现在是怀疑数据线、复位开关和主板有问题,请问各位前辈怎样检修?光电耦合开关如何测量?

网友:
你有沒有安装原稿玻璃後開機呢?若沒有必然出現這現象,因曝光燈亮時照射玻璃白色反光條,反射回掃描架裏的反射鏡反射到光耦感光器件,還得注意反射鏡的角度偏差也有影響的,祝君好運!

网友:
清洁复印机初始检测位置的白条,机器是通过检测白条来反射白平衡参数的

网友:
L1故障代码是反光镜进给故障,我想你在换曝光灯前复印机是不是没有出现故障代码?如果是你换了曝光灯后出现的话,那就是你还没有装好。

网友:
同意5楼说法。你换完灯管出的问题。怎么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就是你没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