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常用的笔记本IC,哪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2009-05-06):
刚开始
笔记本
维修,不知道需要哪些常用的IC,请各位大侠给点指点,或者把自己进货单给我一份谢谢啊.
还有问下哪里有笔记本料板便宜的卖?价格多少 请指点,谢谢啦! QQ 389369124
凡事开头难啊.啥都不懂就得上战场了.
笔记本维修

网友:
刚学完主板维修,发现都是笔记本天下了,擦干眼泪放下主板,开始修本本!各位大侠请多指点哦!以后来宁波一定好好招待你们.

网友:
修笔记本备一常用的电源芯片就可以了!
想一次买集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
等你修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手了有一大把的废本本可以拆材料。
尽量把客户不原意修的本本买下来做配件

网友:
呵,我这边刚好到了30来片T40-T43的坏板,什么料都在的呢!看您需要不?每片120元。先说好,想把板子买来再修好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都是客户修不好PCB不稳定死机什么的换下来的板,不过大多芯片没动过的!我的QQ611553955,小杨。

网友:
线性稳压块:2951、LP2951、m5236、2950开机芯片:东芝TM87XX、IBM:TB6805F、TB6806F、TB6808F、TB62501F、TMP48UI/O芯片:PC97338、PC87391、PC87392、pc87393、 SMSC系列:FDC7N869、FDC37N958、LPC47N227、LPC47N267系统供电芯片:MAX1632、MAX1631、MAX1904、MAX1634、MAX785、MAX786、SB3052、SC1402、LTC1628CPU供电芯片:MAX1711、MAX1714、MAX1717、MAX1718、MAX1897供电芯片搭配使用:ADP3203/ADP3415、ADP3410/ADP3421、ADP3410/ADP3422充电芯片:MAX1645、MAX745、MAX1772、MAX1773、ADP3806、TC490/591、MB3887、MB3878、MAX1908 ,LT1505GCPU温度控制芯片:MAX1617、MAX1020A、AD1030A、CM8500 MAX1989显卡品牌:ATI、NVIDIA、S3、NEOMAGIC、TRIDENT、SMI、INTEL、FW82807和CH7001A搭配使用网卡芯片:RTL8100、RTL8139、Intel DA82562、RC82540、3COM、BCM440网卡隔离:LF8423、LF-H80P、H-0023、H0024、H0019、ATPL-119声卡芯片:ESS1921、ESS1980S、STAC9704、AU8810、4299-JQ、TPA0202、4297-JQ、8552TS、8542TS、CS4239-KQ、BA7786、AD1981B、AN12942PC卡芯片:R5C551、R5C552、R5C476、R54472PC卡供电芯片:TPS2205、TPS2206、TPS2216、TPS2211、PU2211、M2562A、M2563A、M2564ACOM口芯片:MAX3243、MAX213、ADM213、HIN213、SP3243、MC145583键盘芯片:H8C/2471、H8/3434、H8/3431、PC87570、PC87591键盘芯片:具有开机功能:H8/3434、H8/3437、H8/2147、H8/2149、H8/2161、H8/2168、PC87570、PC87591、H8S/XXX M38857、M38867、M38869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591S(VPCQ01)/PC 87591L(VPC01)/PC 97317IBW/PC 87393 VGJ笔记本IO芯片大全TB 62501F/TB62506F/TB6808F/KB910QF/KB910QB4/KB910LQF/KB910LQFA1笔记本IO芯片大全KB3910QB0/KB910SFC1/KB3910SF/PC87591E-VLB/IT8510E/PS5130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591E (-VPCI01),(VPCQ01)/PC 97551-VPC/PC 87570-ICC/VPC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391VGJ/TB6807F/W83L950D/LPC47N249-AQQ/PCI4510/PC8394T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87392/PC87541L/PC87541V/LPC47N253-AQQ/PC87591E-VLB笔记本IO芯片大全LPC47N250-SD/LPC47N252-SG/LPC47N254-AQQ笔记本主板常见芯片作者:孤影清风 2008-01-18 16:11:26标签: it AAT3200低压差稳压器AAI368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AAT4280端口限流保护芯片AD1885主板声卡芯片ADl888主板声卡芯片ADl981主板声卡芯片ADP3160/ADP3167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ADP3166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68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ADP3170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80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DP318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ADP3203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ADP342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ADP3806笔记本电脑电池充/放电控制芯片AIC1567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ALC200主板声卡芯片ALC201A主板声卡芯片ALC655主板声卡芯片AMS1505低压差稳压器APA2020/TPA0202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APW7060主板供电控制芯片BQ2040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BQ2060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BQ2470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BQ2470l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BQ24702/BQ2470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CM8501/CM8501A主板内存供电控制芯片CM8562主板内存供电控制芯片CMl9738主板声卡芯片CS5322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CS950502主板时钟芯片CY28404C主板时钟芯片DS1620笔记本电脑数字温度控制芯片DS277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FAN5056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FAN7601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IPM6220A笔记本电脑电源管理芯片ISL6223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ISL6224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ISL6225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LM486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863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880几M488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M491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LTl505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LTCl628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电路ITC1709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LTC3728L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LTC400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51995A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M61040FP笔记本电脑电池管理控制芯片MAXl522/MAXl523/MAXl524笔记本电脑LCD背光电源控制芯片MAXl540/MAXl541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MAX1631笔记本电脑主电源控制芯片MAXl644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MAXl645B笔记本电脑电池充电管理芯片MAX1710/MAX1711/MAXl712笔记本电脑CPU内核供电芯片MAX1714笔记本电脑CPU外核供电控制芯片MAX1715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MAX1717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MAX1718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MAX1736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772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77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830/MAXl83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MAX1845笔记本电脑CPU内核供电控制芯片MAX187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902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190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909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AX1992/MAXl993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MAX1999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745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器MAX785/MAX786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MAX8794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MB387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MIC2545端口限流保护芯片MIC5205低压差稳压器NCPl205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NCP1207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NCP5201主板DDR2内存供电控制芯片NCP5314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OZ960笔记本电脑液晶屏高压驱动控制芯片SC1470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SC1486/SCl486A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芯片SC2422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SC2616主板DDR2内存供电控制芯片TPS51020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TPS54672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

网友:
还是先回收些主板拆配件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