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屏能互相代换吗/

楼主(2009-05-06):
这两个屏能互相代换吗/我找不到日立的那个PDF,
本本屏LTN121XF-L01 这个是单6位的LVDS的,我发现另一个屏好像能与他换,是日立的TX31D67VC1CAA,不过我也找不到PDF啊,问下子老师,这两个屏能互换吗/

网友:
可以的,方法参照文件

网友:
点这个屏的板子是通用板吗,如果是那就不用考虑以前是什么屏了,只要接代换后的屏来找程序就行了

网友:
-我的这个是本本来的啊,一个本本的屏坏了,我得找一个来用,LTN121XF-L01这个找不到,看到一个日立的TX31D67VC1CAA,特来问下子能不能代用啊。

网友:
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源与地是否一样,如不一样,那就要重新改线了

网友:
日立的TX31D67VC1CAA查也是单6的  你看这个和你的接口能不能对应上

网友:
LTN121XF-L01 的接口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你先看一看两个屏的电源和地是不是这样的,如果电源和地能对应上,那就没有大问题了 你就可以按以上的定义去改线了

网友:
你好,多谢维修公司朋友,你发的那个日立的正好与我的那个屏的PDF一样的,不过我今天定货了,要了一个LP的屏与我的那个屏一样的,320元,9。5成新的,全新的太贵了,500元,唉,我早点看到你的PDF好了,原来的日立屏只要200元啊,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