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黑屏,进桌面能点亮

楼主(2009-05-06):
今天接了一个本,DELL的1200,开机一点显示都没有,但等一会就能进系统,进了系统屏显示就正常了,而且一点问题都没有,外显是一直都不显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往高手同志给点指导。

网友:
高压的亮度调节,你开机测一下,进系统后也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多是北桥 或是显卡问题 加焊看下

网友:
检查显卡VGA的工作条件,三基色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我有一台联想的也是这故障。我分析也是进系统就能高亮调节。屏能亮。可能是此信号的电阻变造成的。因故障不影响使用。没修就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RGB不正常,排除了在路原件的问题,北桥看样是要被干了,哈哈

网友:
我也赞同RGB  信号 接触不良  等显卡发热了以后 才接触好,!   好好爽下显卡吧

网友:
问题还是满奇怪的,有没有压北桥或显卡试哈哪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 在dos下分辨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