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直显示无信号

楼主(2009-05-06):
正常应该是关机显示几秒钟就没了,可这个显示器一直显示,除非把电源关了

但是能正常使用,用起来没一点问题
我把信号线拔了还是一样,确定是显示器内部出问题了

高手指点一下是那部分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MCU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看我这有没有MCU的数据给你。

网友:
冠捷  TFT19W80PS  ,用数据怎么修呵,是不是要用编程器,我没有

网友:
写数据肯定要编程器的,要不就是换写程序的MCU也行的

网友:
这机器没过保呢吧。屏接口应该是双36软排的,这个机器就是MCU程序问题。

网友:
刷了还不行的话,就是高压控制开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