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在焊接元件的时候都用什么工具来顶住元件使插脚最大限度的穿过焊盘孔?

楼主(2009-05-06):
请问大家在焊接元件的时候都用什么焊接辅助工具来顶住元件使插脚最大限度的穿过焊盘孔?

网友:
没用什么顶啊,焊空内的锡化了就很容易穿了。

网友:
斑竹用的是堆锡不通孔法,这个比较难练,手生者焊点会焊得不漂亮。 偶用的是先通孔再上元件最后焊,优点容易出漂亮的焊点,缺点是焊的时候元件容易掉地下。

网友:
稍大的元件用手,先焊两个脚固定住,小的用镊子顶

网友:
稍大的元件用手,先焊两个脚固定住,小的用镊子顶
引用 网友A:

我平常都用你第一种种方法,但需要把锡上在烙铁头上再搬到元件插脚上,最后加锡焊,比较难出好焊点。用镊子顶怕不小心滑动时插坏电路板。

网友:
用那种圆头的镊子顶,刷点焊油上去焊点会好看的多,焊完了,要清洗

网友:
用那种圆头的镊子顶,刷点焊油上去焊点会好看的多,焊完了,要清洗
引用 网友A:

圆头镊子长什么样?能否弄张图来看看。我则刚好相反,不加焊油焊锡反而容易溶化而且比加焊油的焊点好看,有些焊点还几乎接近于原厂焊点。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5f7.jhtml?cm_cat=0
随便淘宝找个了连接第三种,焊油我用的是KINGBOX,几块钱的焊油不好用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7871a19c3d128cb77c825da5b3cb5f7.jhtml?cm_cat=0
随便淘宝找个了连接第三种,焊油我用的是KINGBOX,几块钱的焊油不好用的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种镊子顶元件应该不是很好顶吧?呵呵。回答问题或帮助人就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谢谢。

网友:
换电容?直接用风枪啊,好快的。新电容剪好脚备用,风枪下吹,坏电容拿掉,直接涂点松香,插上新电容,OK!

网友:
先通空焊孔,再焊接。如不通孔就拿镊子。

网友:
一般的都是用手

网友:
楼上两位你们说的是焊接,这些我都会,我想问的是有啥好工具可以用辅助焊接,焊接时用来顶住电容或其他元件让元件能和PCB板子贴牢,有助于焊接方便,明显没好好看帖为赚经验就乱回。

网友:
用手最好
顶进去后有感觉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用手直接顶的。

网友:
电视机厂用的方法是把2脚往外斜掰,成倒八字型就卡住了呗,就可以解放双手来焊了

网友:
电视机厂用的方法是把2脚往外斜掰,成倒八字型就卡住了呗,就可以解放双手来焊了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我也清楚,但对于买到手就剪好脚的电容来说不适用。

网友:
注射针头通孔,然后一起焊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