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求诊

楼主(2009-05-06):
麻烦各位高手给看一下,山特M500AUPS电源不工作也充不进电,打开UPS开关长鸣红灯亮表示蓄电瓶没电了,保险看了没事,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了几年?可能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用了三年了,难道要换电池不知道贵不贵,有没有法子修一修,会不会是电路板坏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三年的电瓶不会坏,如果找不到故障,你拆开变压器看看接头。

网友:
哦,难道是变压器坏了,不拆变压器能不能测出变压器好坏?电瓶长时间亏电会不会造成充不进电,另外就算电瓶坏了,能稳压也行啊,

网友:
修过次退修的UPS,不知道放了多久,朋友拿来上电唧唧叫(无输出),查主板无坏件,我当时也很郁闷,后来怀疑变压器,拆开后发现接头烧开,焊好后上电恢复正常。

网友:
我的板子上有两个地方明显的发黄,有二极管和电阻在附近,是不是它们坏了,UPS上盖有多处黑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