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态二极管P6KE8.2A请教

楼主(2009-05-06):
优派VP2130B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出现花屏故障,之前在另一同型号的显示器上出现相同的故障,拆开换掉鼓包的电容后就正常了,可是这一台换掉了鼓包的电容后不能排出故障,经查它的电源中20V与12V之间接有一瞬态二极管(P6KE8.2A),这起什么作用,它的温度有点高。 去掉它可以吗?或者是能不能用稳压二极管代换?

网友:
这个不能用别的代换,更不能去掉的,它是保护管,常用在top系列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