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红外遥控接收头无反映

楼主(2009-05-06):
一台全新组装15.4宽屏液晶电视,三合一板。看电视时,机上按钮功能全好,遥控器全好,但红外遥控接收头无反映,症状是:开始用遥控器能遥控,没用几下就不能遥控了,1.50元买来一个遥控接收头换上,没用几下又无反映了,不知故障在那?那位师傅遇到过类似的毛病,求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一体红外接收头不良,找一个个头大一点的万能接收头换上应该就不会有这问题了!

网友:
谢谢2楼师傅,换了个万能,已解决

网友:
换了一个大一些的万能接收头,注意:针脚不一样,别焊接错:
              小的三脚                     大的三脚
         OUT  GND  VCC                 GND  VCC         OUT

网友(2009-07-21):
就是换大的接受强的   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