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F4芯片组主板电路图的英文释义

楼主(2009-05-06):
1:“LPC_RESET#----复位CK804内所有设备和LPC设备 ;LPC_PWRDWN#----LPC电源管理信号”这句话中的“LPC”是指什么?

2:“HTVDD_EN----用于HyperTransport供电控制信号”这句话中的“HyperTransport”是指什么?

请赐教!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LPC是一种总线方式啊,第二个我也不懂,

网友:
LPC是桥的一个总线。IO和32PIN的 BIOS都是挂在LPC总线上的。还有温度侦测的IC也可以挂在LPC总线上的。  HyperTransport在实际应用中会缩写为HT。在AMD中是CPU与桥通信需要数据线嘛,由于AMD是串行总线的设计。命名为HyperTransport 。也就是说HT是AMD当中系统总线的工作电压。1.2V  而HTVDD_EN一般是由南桥发出的一个开启总线电压的一个开启信号,当然前提是南桥其他工作条件具备才会发出这个信号。开机总线电压。

网友:
总算明白了!多谢兄弟赐教!

网友(2009-11-26):
LPC--Low Pin Count--低引脚数的意思

网友:
HyperTransport---高速传输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