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LEW显示器怪现象

楼主(2009-05-07):
我最近我收的显示器PVLEW牌子.光插电源VGA不插主机.有方块图飘动.一但接上主机开机后就没有任何画面,显示器出现点兰色亮光.主机是好的.插到别的显示器上是好的.因为我是菜鸟打开显示器没有看到任何毛病,请问高手如何解决!我有6台,都几乎一个样.感谢相助!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先量R G B H V的对地阻值,可能是雷劈了的,检查那几组信号线的保护二极管

网友:
自已如果连常规液晶显示器的故障都不能解决的话.还是送一台到专业维修点去修.修好一个,另外几台你不就知道故障点了吗/

网友:
驱动板故障,看来你是真的不懂了,换驱动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