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3宽液晶开机正视白屏,斜视可以看到泛白模糊图像故 ...
联想193宽液晶开机正视白屏,斜视可以看到泛白模糊图像故障

楼主(2009-05-07):
联想193宽液晶开机正视白屏,什么东西看不到,斜视可以看到泛白模糊图像故障,请救各位给个思路
联想

网友:
1: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2. 检查一下它的电路板!!
支持你!!!

网友:
我认为是屏的问题的多!

网友:
电路基本正常不知会不会是屏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同样的显示器,如果你研究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阳新环宇电脑
是屏有问题,先换一下屏驱动IC。如果不行,是屏的绑定电路有问题。个人维修难度大。

网友:
行场信号正常否?有时行场出现问题会超亮,但有图像的

网友:
检查屏板上的DC-DC电路,看几组电压正常否?

网友:
你不接屏线,屏的亮度够不够,我的没有接屏线亮度就不够,高压板换过,就是驱动板没有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