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线怎么测

楼主(2009-05-07):
 CPU假负载上有标有AD线和地址线,这些都该怎么测,用什么方法测?
不同的假负载这些线有什么不同?它们的值一般是多少才算正常?
 谢谢了,我是新手不懂太多,希望大虾们多多指点....

网友:
用带灯测试座吧。一般这些线没法测。要么是底座 要么是桥。

现在775板,座虚焊真多啊。

网友:
用万用表测假负载上的点也可以刮PCB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