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的问题,同时求个BIOS

楼主(2009-05-07):
联想家悦D3056A 机器。
客户送修是点不亮。
CPU座虚焊。重焊后能亮。
进系统正常。但是不能重设CMOS (一改光驱启动)
   重设 按Y保存后,就点不亮。要清CMOS才能点亮。

主板为 C51G-M2 V1。0C

在网上下了ECS的BIOS 上面型号的。
刷BIOS后,能点亮,能改BIOS了。保存后也能重启。
但是进系统时,在滚动条的时候,卡着5秒左右动一格。进不了系统。

到底是谁的问题。
谁有同型号联想的BIOS发个我,谢谢。szdnwx@sina.com

网友:
bios 坏. CPU座右虚焊, 应该没那么多问题的, 问题还没找到根源,

网友:
我给你提供一个联想的bios~~~~

[11007890 通用机型BIOS C51G-M2 12/14/2006 for LENOVO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刷BIOS 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