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跑了几次C0后,正常进入系统,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07):
昨天接了台机器,开机跑C0,我用替换把CPU换到好板上测,跑E0,把CPU换回客户的板子再试,连续跑了几次C0后,正常进入系统,这是什么原因,想了很久都没有想明白的
C0是8254通道错误, 现在8254都是集成在I/O内的,
是ECS 865G-MA的板子
cpu

网友:
C0一般是CPU座空焊的代码。

网友:
会不会是CPU空焊,精英的主板通病!!!

网友:
CPU座补焊过还是不行, 有人知道怎么检测CPU座补焊是否成功吗, 有什么办法比如用万用表检测吗

网友:
也是BIOS本身程式有问题导致出现这个代码呢?

网友(2009-08-17):
汗 CPU 有没空焊 用个CPU针脚检测灯就OK了 你们没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