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机报警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朋友一块845(可能)的板子,CPU插槽大概是SOCKET478
开机后连续长声报警,认为是内存没插好,重新插拔内存并且更换内存槽仍报警。
认为是CPU故障,摘下CPU后开机无报警。但一合计八成还是内存的毛病。
我想问问各位,如果不是内存条损坏,那么故障会在哪里???
是电源芯片的毛病吗?可是这块板子内存槽附近我并没用找到电源芯片?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能找给弄个图上来。还有mos管是啥样子我也不知道
我是新手里的菜鸟,请各位帮忙!!!

网友:
我 以前也经历过   你看风速正常吗   那 不然就是电源的事了

网友:
内存也需要供电的,检查内存插槽的供电情况。

网友:
听人说板子不上CPU啥报警也没有,所以他们说这板子肯定是内存的毛病。
请问这样的说法对吗?

网友:
只能说是和内存及相关电路有关系
将内存拿到别的机器上试下,如果没问题就和内存无关
查主板上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结果确实为内存条损坏
多谢各位

网友:
长声报警应该就是内存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