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旭日125A 大短路

楼主(2009-05-07):
旭日125A ,客户usb口,插错了,接了24V电压,烧了一大片, 现在大短路已经解决,能触发一下,就掉电,可能有轻微短,量显卡电感,只有6欧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哪位大哥有没有这个机器的
,旭日125A
6400 独显的 ,inter 芯片组
芯片
显卡
掉电

网友:
显卡阻值太第了。

网友:
显卡电感问题不大

网友:
新一点的机器的显卡也就十多到时几欧。应是正常的。如怀疑显卡可加显卡供电的电压烧一下。有断会很烫的

网友:
应该和显卡问题不大!USB 2跟数据线是直连南桥, 应该是南桥的USB模块出了问题,首先量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usb 供电本来短路,我换了,不短了,数据没问题,阻值正常的

网友:
南桥和I/O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有这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