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 ati x550 怪病

楼主(2009-05-07):
我的蓝宝石 ati  x550  显卡,开机不显视bios信息。进系统后看电影,浏览网页一切正常。
进入游戏后,无规律的出现花屏或重起的现象。
系统重新做了好几次,驱动换了无数个版本  官方的通用的等等 全都不起作用。
有时出现  VPU错误 已重置
小弟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怀疑是显卡BIOS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啊,
                                   请各位高手给出个主意,谢谢大家!

网友:
a卡本身  就是开机不显示bios信息
你说的  以重置  是什么?加焊?还是植株?
像 x300  x550  x600这一系列  核心本就是  9550的pci-e版本 他们可以互换的 发热量很小
工艺只要不是无铅的 建议不应该考虑gpu虚汗
用r3 检测一下  再做分析
你的显卡可以排除bios不良

网友:
是系统出到的错误提示。
VPU错误 已重置   3D硬件加速无响应

网友:
看一下显卡的电容和显存供电是否在正常。
还有就是GPU的散热和其本身要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