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给联想的板C51G-M2

楼主(2009-05-07):
此板是939的.不触发..目检了一下..IO给人换过...IO是W83627EHG.追触发排针到IO旁边一个小三极管.三极管不跟IO相连.追14脚.到一个电阻.电阻另一边到IO..一量此电阻无穷大.换一个..好了..可以触发..现在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可以触发.也可以关机..但关机后就不能再触发.要断电才可以触发..先没管他..进系统测一下..刚开始键鼠还能用的..用没一下..键鼠不能用(没死机)..想到IO给人换过..换个IO再试..结果还是一样..现在只好先修触发后关机不能触发的问题......各位大哥..懂的给说点意见

网友:
第二次触发.Io的67.68都有跳变..就是不开触发..量了周围元件又没坏的..麻烦各位老大给点意见啊..

网友:
实在没办法之下..重做了南桥...结果..不变..

网友:
我新手。说得不对请谅解。。。关机后就不能再触发.要断电才可以触发,有没有检查一下BIOS。我有一块主板。根本不上电。我强行上电通了,但CPU没电压,我把BIOS换了电池换了竟然好使了。。。你试一下。

网友:
不是吧..还有这回事..你这个问题我就没修过了..触发应该不关BIOS事吧..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再关机后不能上电,是不是必须拔下电源才可以上电,如果是这样重点查一下绿线和电源的PG边上有一个W04三极管换后应该好。
你的板上应该缺一个BCE的三极管

网友:
楼上这位大哥...已经照你说的去查了..还是没发现问题....现在问题严重了..触发都不能了..

网友:
唉..最后还是没搞好..客户就来拿走了..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