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v对地短路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09-05-07):
今天接了一款CRT,缺色,我没有直接查原因,补焊先,没有想到把7V灯丝短路了,开机后烧了B775,绿灯,不显图像,找到原因后,处理后再开机,断开尾板后,7V等电压正常,装上尾板上,电压变成了0,是不是晶体管坏了,怎么办呀?

网友:
仔细查尾板与7V相连的电路上的芯片,找出坏的元件换之,应该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接上尾板,不接显像管,7V能正常,郁闷,,怎么回事呀???

网友:
显示器品牌:IRCO 1789GP :80V为:92V; G1为-172到-180 7V为7.1v 12v为12v CONT为5,

网友:
检查7V整流稳压电路上的所有元件.特别是整流管前的限流电阻.

网友:
谢谢板主,问题是虚焊,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