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ATX-300P4-PFC

楼主(2009-05-07):
辅助电源无输出电压,更换 :  Q3  C3866,  Q4  C1815,  D4   4148,  R13  4.7欧姆,   R11   100欧姆,  R15   1.5K,辅助电源变压器。以上零件全部是在另外同型号长城电源上拆下的没有代用品。更换后通电发现:辅助电源输出7V,检查过光耦和WD1  431没有问题,不知是哪里的问题?或调整哪个电阻可以降低电压?恳请各路大侠支招。

网友:
三极管是流控流源器件,辅助电压高,应该是Q3的基极电流增大,而Q3的基极电流又是有Q4控制的,如果Q4导通程度比较小的话,Q3的基极电流就会比较大。
    如果确定光藕和431没问题的话,楼主重点查查D8损坏造成,反向电流大了,或者C32变质,造成漏电大,影响的。

网友:
非常感谢 水星的背面 大侠的赐教,我看到你的指点后,马上检查D8确实击穿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 水星的背面 大侠的赐教,我看到你的指点后,马上检查D8确实击穿了,更换后一切正常。

“大侠”可不敢当,我也是个维修菜鸟,共同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