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LXM-L17CH2 24C16数据!

楼主(2009-05-07):
求联想LXM-L17CH2 24C16数据!
hywxxx@163.COM
谢谢!

网友:
24c16的数据没有,MCU MX10E8050I的数据我上一个

网友:
此显示器没有红色,用别的24C16代换后有红色了,但是显示不正常,可能是数据不对。
哪位师傅有给传一份吧。谢谢了!

网友:
可以用空白的24C16试一下!液晶的好象大多数都可以直接用空的24CX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