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分组供电问题

楼主(2009-05-07):
笔记本的分组供电有的是在先机就有输出,有的在开机后才有输出,甚至在一台机里的几组1845有的待机就输出,有的开机后才有输出,请问怎么分啊,有什么规律没有。

网友:
哦,打错一个字,不是“先”是“开”机

网友:
M、PCU、Always打尾的待机输出,+、SUS打头或打尾开机输出。

网友:
看我昨天回复,
1845有三个芯片,不同的,U30为内存提供2。5V和1。25V,电压, U51为显卡提供1。8V 和1。5V供电,U29待机时输出1.2V经开机后为北桥提供1。2V,同时为CPU提供1。0V参考电压。通常的U51 U30不坏,总是29出问题。

网友:
就是看了楼上的贴,我不明白哪组是待机输出,哪组是开机输出。
请问下1845的开关信号是哪个芯片供过来的,在T40里是H4吗?
在别的机里是不是E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