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GE-RZ主板PSII不能用换完IO不开机,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9-05-07):
我有两片技嘉845GE-RZ主板本来是PSII不能用 我就换了IO,可换完IO就不开机。IO换的 肯定没问题都换了3个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哪位高手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
有的技嘉的IO(带GB)和普通的IO不一样。楼上的代换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原来的板是什么IO,现换的IO又是什么型号,把三行内容发上来

网友:
我没记错的话你说的IO应该为IT8712F-GXS
这种IO芯片里写了程序,必须得用专用芯片否则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
PS2不能用 不一定是IO的原因啊 你找个一样板子的IO对换上去试下 或者把原IO再换上去看看 应该是没有写程序的吧

网友:
把原I/O装上看看
你多半错料了
PS2不过阻抗正常不!!
看看82欧姆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