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9550显卡花屏

楼主(2009-05-07):
手头有一张朋友的显卡!ONDA 9550花屏,放了一段时间没动它,之后竟点不亮了!

心想可能是GPU虚焊了,没有防静电手套,只能拿块厚纸捏住两边,有时可以点亮!

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拆下来,手头只有858的风枪,拿掉枪头,

开始用370度来吹GPU,吹了3分钟, 不动,,调到了400度吹,2分钟就吹动了,

心想这回可以了吧,,结果上机,还是不亮,,捏着都不亮了,,心想,GPU看样子归西了吧!

放了几天,今天逛到了论坛,看了点贴子(其中有位前辈提起用水煮的),就再次想到了这显卡,

煮,我是不方便了,手头只有天拿水,,洗净后,试机,没想到竟点亮了,

可惜,命没那么好,还是花屏,现把图发上,还没用软件测,希望各老师能指点后,再动手!

忘了说一点,显存边上都有几个排阻,,是不是排阻的问题呢?

网友:
先用R3的软件做一下系统的测试。不要轻易的盲修

网友:
估计  显卡本是没问题的  花瓶出自你的疯抢杰作

网友:
这显卡到我这里已经是花屏,,整机原拿到另一个维修点,机主说,维修点测,电源坏,硬盘坏,主板坏,

基本是报废了,维修费要600多,机主觉得不合算,另购了新机,这台机才抬到我这里来,

电源是坏了,我换了,还是点不亮,一开就关,最后测到硬盘保护二极管被击穿,,拆掉后开机花屏,

所以现在这机差块显卡的问题了!所以楼上的不要误会!

我是搞手机维修的,不是专修电脑,闲时会接点电脑来整下,学点东西,一般只装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