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新 V6 开机掉电急急!!

楼主(2009-05-07):
来自: 山东济南
此机器散热已经处理(AMD的CPU),CPU的座,CPU控制芯片,I/O芯片等都进行补焊,各电感电压也都正常,CPU的温度监控芯片和CPU旁边的电容也都更换,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希望高人指点.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开机有经过其他地方没,要不把IO换了,再考虑下南桥吧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南
因为开机的时间一次比一次短,我认为应该是哪一部分有软击穿的件.但是不知道从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