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故障引起找不到声卡

楼主(2009-05-07):
今天遇见奇怪的CPU故障引起找不声卡驱动,本来还以为是主板出问题了就首先换了块主板,开机启动故障依旧,然后就一个一个的换,到最后换到CPU,故障排除,装上原来CPU故障又出现!真奇怪!!!!搞了这么久维修还真是头次遇见!!!!

网友:
是不是 CPU附近的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原因不明!!!!!!!!!!谢谢你的分析,但确认是CPU故障.

网友:
是独立声卡吗?是不是每次启动系统声卡的硬件代码都会变啊?我也遇到过,用集成声卡就没问题!还没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