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51-M 的问题

楼主(2009-05-07):
这个板启到桌面玩不到一会就黑了,CPU风扇还转。要按几次重启键才能再次进系统,然后过一会再黑,有时候进DOS里也卡死。好象没有哪发热的地方,供电都正常,不知道从哪入手,请各位指导。
桌面

网友:
先测CPU座------刷BIOS------测CPU------测南桥

网友:
换个cpu风扇试试。再看看cpu周围有没有电容胞浆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