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Twins-HDTV主板不加电

楼主(2009-05-07):
一块华擎P4Twins-HDTV主板
北桥ATI™ Radeon® Xpress 200芯片
南桥ULi® 1573 芯片
IO W83627EHG-A
刚接上电源时,电源直接启动,3-5秒后停止。
测电源接口14针为5V,
触发电源开关,无任何反应。
测待机条件正常,就是不触发。
测IO 68脚无跳变,跑线路后,发现此板上电似乎和IO无关。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12V插头插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插和不插一个样

网友:
这应该是开机电路的故障,换I/O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IO换过了。

网友:
看下开关的电频是否过低

网友:
开机脚电压正常吗?

网友:
摘掉IO,插上电源时,主板还是会自动加电3-5秒,判断上电可能由南桥独立完成。
用手感觉南桥温度,从插上电源,自动上电3-5秒,再自动断电,南桥微热。
这么几秒钟南桥就有点热,怀疑桥由问题。
如果哪位师傅有图,请发一份上来。谢谢!

网友:
测一下PCI上的A14和A15还有就是测一下开关电压
还有注意看一下CMOS跳线是否跳反。

网友:
回复 网友C:

3.3V待机电压正常的,跳线正确。谢谢!

网友:
开机脚电压正常吗?还有可能是开机脚电路有短路情况!排除开机电路故障再说芯片问题

网友:
查下主板上有没其它短路的地方 跑下开机线路 自动加电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开机脚电压正常,旁边就是南桥,跑电路跑不出来,可能直接进南桥了。
谢谢大家!放弃。

网友(2009-06-29):
我也是这张板 它烧了内存旁边那个八脚的芯片,型号看不到了,麻烦楼主给我发下型号 谢谢

网友:
主板供电是不是对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