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E Neo少复位

楼主(2009-05-07):
今天接了一板V星845E Neo,客户说不显示

接手一查,CPU复位电压0.23明显偏低,供电PG正常,两个时钟测试点一个0.7另一个没有电压~!
查板其它地方供电、时钟、复位都有,MS-7感觉有点发热,换了故障依旧,不知怎么下手~!
接也来怎么做比较好?PS:板上电后南桥和时钟芯片都有点发热~
以前有修过像这样却时钟的换时钟IC好了~!但这板的时钟手头没有~!汗

网友:
北桥有可能虚焊

网友:
估计那里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