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显示器(看看屏)

楼主(2009-05-07):
一个优派液晶 ve710s,半个屏是好的,有图像,半个屏是黑的,其中,半个黑屏中有好几道彩色的一竖一竖的条纹。师傅们,请问是什么坏了。是驱动板,还是屏坏了。如果是驱动板,你们大家谁有这程序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竖线的话就不好修了

网友:
屏坏了吧,一半黑,一半正常多数就是屏的问题;一半白屏,一半正常也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板坏了也有可能,一般有竖线为屏软排线虚焊,只能用专用热压机维修。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查下软排线有无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