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奇怪重起现象?

楼主(2009-05-07):
为什么主板自身没有重起现象,一挂上别的就重起啊,但是最后还是主板有问题,不懂,请高手指教

新诚达 -6 问题描述不清!

网友:
问题有点含糊,不知如何回答!!!!!

网友:
知道的朋友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
挂上什么重起,还是什么都挂上重起,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插USB后电脑关机,发现是USB接口短路,换后就好,希望能给你点思路。对了,你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朋友我是说挂硬盘,光区,进不了系统就重起,如果只上显卡 内存从诊断卡看不重起,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判断

网友:
晕  这个你问到有什么意义  不管在哪个位置重启都是故障嘛   不挂东西当然不会重启了

网友:
你换个光驱和硬盘,一个一个试,在确定是什么地方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