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不亮

楼主(2009-05-07):
量了一下发现cpu无电压,内存无电码压,北桥也无1.5v电压,南桥发热,量117有3.3v电压阻值正常,电源槽上5v的阻值偏小,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个各供电管输出短路没有
如果没短路,先换一下AGP1.5V场管

网友:
各供电管没有短路 agp旁没有供电管是不是共用北桥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