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5-07):
一台联想原装机配的液晶显示器,型号lxh-gj17l3,屏幕右边有五条等宽的彩色竖条,不知是哪里问题,请有遇到的朋友回答一下。

网友:
屏的问题最大了,个人维修难度大,用代换法确定故障所在。祝你成功!

网友:
就是屏板到面板软排线坏了或者脱焊

网友:
测过了,屏线肯定是没有问题了

网友:
屏坏了,行列驱动芯片和相关排线虚焊

网友A:
屏的问题  前几天我搞好了一台跟你类似的问题是15的三星屏组装的那种  有时候可以正常显示 大多时候屏上面有五条等宽的大条条 这是一台报废的显示器 最近没生意我就折出来玩 以前判断是屏线断了 但是我屏全部折了擦了擦 搞了搞 再装上去就正常显示了  现在都快一个星期了还是没出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  前几天我搞好了一台跟你类似的问题是15的三星屏组装的那种  有时候可以正常显示 大多时候屏上面有五条等宽的大条条 这是一台报废的显示器 最近没生意我就折出来玩 以前判断是屏线断了 但是我屏全部折了擦了 ...
引用 网友A:

网友(2009-06-12):
先看看屏线插好了没有,不好级换个试试,实在不好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