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故障

楼主(2009-05-07):
客户今天拿来一台联想F31机器,进过水的。我用洗板水洗了以后,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但一接上硬盘或者是光驱就开不了机了。只是加电一闪就掉电了,光驱和硬盘确认都是好的。我量过硬盘串口供电脚123.78都没有短路存在。电压都为正常,请各位大侠指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南桥测量了没有?
看看USB光电鼠标开机的时候,亮不亮?

网友:
硬盘与光驱是否是共用一场管,如是可能是这场管有问题。还有可能是五伏供电带负载不良

网友:
查光驱和硬盘的供电5V的那一路

网友:
我也认为。 因该  给硬盘 或 光区的供电  或数据线 有问题   大阻值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坏了。。ISL6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