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V-TVM/S始终复位

楼主(2009-05-07):
一块华硕M2V-TVM/S,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始终亮。
北桥K8M890  南桥VT8237R PLUS    IO:IT8716F-S

接负载,CPU供电:1.5V。
内存供电:1.8V
北桥附近供电管:1.5V
南桥附近供电管:2.5V

开机后,按复位,IDE、BIOS、CPU都有复位信号,唯独PCI槽没有。

用万用表指针碰RST针,喇叭会‘格拉格拉’响。

网友:
那你先测一下排针是否有电压。如果有测PCI上的A15

还有你上负载后DEBUG卡上的复位灯也长亮?

先从RST开关开始查起,然后再从电源的红线 灰线跑线路

网友:
感谢楼上
首先RST排针电压是3V正常,开机后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能正常触发,唯独PCI A15电压始终偏低,A15对地阻值正常(100欧不到)。
PCI RST应该是从南桥VT8237R PLUS发出的吧,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可是IDE 1脚有复位啊,还有CPU复位也正常

网友:
个人感觉板子的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奇怪的是为什么用金属碰RST针,喇叭会‘格拉格拉’噪音??
如果仅仅是开机瞬间,喇叭发噪音可以理解,可能是冲击电流导致。
可现在的问题是用金属碰RST针,喇叭发出’格拉格拉‘响。
我认为是在不断复位。每复位一次就发出一次噪音。

32.768时钟我用示波器看了,正常。
真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

网友:
1。2V HT电压是什么意思? HT超线程?
我知道CPU核心电压VCORE  辅助电压, 北桥1.5   内存2.5/1.25  1.8 0.9
南桥1.5 3.3

网友(2009-09-14):
我也有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后来把网卡拆了。也不管用。求助中。。。。

网友:
有声音是好事,我虽然是个新手但我觉得一般这样有声音的板子大多都可以修得好.我记得以前修过两块类似的这样的板子,一块是北桥供电管烧了,但测电压时正常.还有一块是cpu底座空焊和你说的故障现像比较接近.

网友:
如果BIOS,IDE,CPU都有复位了。并且在出发复位针 的时候有跳变,说明复位的主线路没问题

你可以从PCI的复位脚开始跑线。也许是进IO。如果进IO。换一个IO吧。应该89不离10.

当然,如果网卡跟PCI槽是一路的复位。那么可以先拆除网卡 。
A15脚对地100不正常吧!一般都很大的值

网友:
哈哈 早上想起来了。这个板你上CPU就有 PCI复位了。具体的原理没有去研究过。没有资料供研究。!!!

网友:
月饼就是高手。。。。。。
-----------------------------
         。。。说点有意义的回帖行吗!--------月饼

月饼 -2 不遵守版规

网友(2009-11-14):
谢谢!
我换老IO老!

网友:
我刚修了一块   U 座子有问题肯定了!
把座子弄好了就是不过条子郁闷啊!!!!!

网友(2010-02-23):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诊断卡显ON-CPU,复位灯始终亮,  ,U座已压过和补旱过,上CPU故障不变,我跑过线路,PCI RST到IO,  PCI  RST打值503.我打算换IO试试...........?     看来这个型号的主板这种问提是个同病!不知换IO有几成胜算?现在还在等货中..........

网友(2010-03-31):
遇到同样的问题,该换的都换了,没辙了~晕

网友:
月饼大哥你真厉害呀

网友:
哈哈 早上想起来了。这个板你上CPU就有 PCI复位了。具体的原理没有去研究过。没有资料供研究。!!!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板子上假负载就是这样的,上次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把网卡的复位挑起PCI没有来复位,再把IO的复位挑起PCI也没有来复位,后来没有办法就想上个CPU看下,一看主板还真亮了,PCI的复位也来了,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啊?PCI的复位线路好像是直接进南桥的

网友:
bios      求过钟

网友:
见鬼了,板子放到今天刚好有同样的一个型号的板拿过来修一对比,竟然好了~邪门啊

该版待机时钟电路就开始工作了,另外一个块板没有时钟,测量BIOS芯片的31脚没有1.6v电压,加焊时钟ic后就有了,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