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不开机 修好不认键盘(修好)

楼主(2009-05-07):
东芝本本 客户来时说 进水了 不开机  就拆了  细看有水痕的地方 用酒精擦了 吹干  量了量保护隔离上两管坏了 换上 开机 还是不开机 量待机电压没有 通电量待机电压八脚管的供电脚没有19V 查前级 有个二级管坏了 (是从保护隔过来的)换上 有待机电压 开机 运行正常 一阵狂喜!  装上壳子 按上键盘 开机提示
  没有找到键盘 键盘不能用 心想坏了 是不是H8有问题  BIOS程序出错也会出现  先软件后硬件吧
也没有这个本本的程序  按常规走吧(先易后难)  放电COMS 吧!  重新启动 键盘居然能用了(高兴万分) . 键盘不管用 放电COMS 居然就能用 是我第一次遇到! 也许碰运气砰上了.   对老鸟来说 这真是小菜.  不要笑我呀!  我只想把我维中遇到的和大家分享  因为我也是个菜鸟  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网友:
换键盘试一下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千奇百怪 - - !!!

网友:
水没进到桥里去算是幸运的了。。不过还是要烤上几个小时保险点。。

网友:
2# 明红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是新的 老的进水后 里面短路了

网友:
进水的本子,一般要烤板子,而且,听说返修率太高,进水时间长了,孔被腐蚀了,修复率低,后续故障率也高。所以基本不修。高手发表下意见呢?到底进水板,该如何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