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开机两三秒 黑屏 已修复

楼主(2009-05-07):
新手刚修液晶  今天接到一个FP71G+  刚开始始终黑屏  后来查资料 发现 C5707坏了一个  电阻保险坏了  因为没有C5707 所以看有资料说用 ATX的13007可以代换  就代换了  两个一快 换的  换好后  能开机 两三秒左右  又黑屏 指示灯黄色  不知是13007不能代换  还是有别的原因啊   请指点一下  谢谢了
      谢谢大家了  今天从基地进了几个灯管  一块进了10个C5707  换上后好了  看来13007不能代换啊  之前已经加焊过电容 高压线圈了  嗯 运气不错

网友:
在黑屏之前先有个提示  Nonpreset mode   查了下好像意思是非预置模式,表示你的分辨率不是出厂模式.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有关系的,一般液晶最佳打刷新率是60,75也应该支持的,但是85HZ就不支持了,楼主可以启用VGA模式看看。还有C5707可以用C5706直接代换

网友:
谢谢  我用800.600.60   1024.768.60 都不行啊
我C5706也没有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007绝对不能代!!
现在C5707已非常便宜,是维修液晶必备元件之一。

网友:
如果有可能换上原管最好了,否则还容易出现保护的。很少有单坏C5707的,可能是一对5707和对应的变压器同时坏哟。

网友:
多谢  是啊 我也怀疑能不能代的  C5707前面的11P06  卸下来测量没坏   变压器大体测量了下  好像是通的  接触不多 也不知道怎么准确知道 变压器的好坏啊

网友:
FP71G坏C5707大多高压线圈有问题,用万用表测不出,建议换。灯管也是检查对象,13007我曾做试机用过(在未换变压器前能工作,不久就烧了),但不知是否能长时间工作

网友:
LS说了不错,一般是高压线圈损坏或虚焊 C5707容易烧掉

网友:
换C5707 ,对应电容,11P06,前面的供电保险,加焊高压线圈

网友:
换一个新的高压板,这样好些,管的时间长

网友:
这个是明基的通病,我修了一个是C5707击穿,我看主要原因是电容虚焊引起的,你在更换了新件后需补焊一下.还有这个高压管击穿的话电源供电管也击穿,引起关机白屏,你也一起更换.

网友:
已经是通病了!用到现在才坏,已经很幸运。估计你们那里电压比较低。
比较赞同11楼的意见,自己装个高压条上去,这样最保险。据说这批BENQ P71G+是销往国外市场的,被销往国内,所以问题不断!最后出了P71G+U就没有问题

网友:
C5707明基的通病